楼主(2013-04-04):
大致情况是:
自制一台小型的钻孔设备,步进电机用来控制钻孔深度,行程50~100mm,一个加工过程约5秒;
能够设定钻孔时间(控制深度),以满足不同产品要求。

设想:
用触摸屏或其他更简单的方式,来设定加工时间;
PLC拟选用台达、三菱的,或者其他品牌的一体化机。

要求:
费用尽量低,当然运行需可靠;PLC点数,应当10多点就够了。
(当时设备还只是设想阶段,询问者亦未能说得更具体)

我不熟悉这些,那天未能回答询问者,现特来请教;
附带试一下论坛的积分悬赏功能。

网友A:
我用松下PLC做钻床。但50~100mm加工时间5s。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得来的5s加工时间。加工工件是豆腐还是什么材料啊?
对于钻床程序,如果没有做过钻床的,也许会说简单,其实钻床程序是最不好做的一种了,三菱PLC做钻床,有点不好做。特别是FX2N机型的,基本上是没办法做了。
100mm的孔,5s加工时间,是豆腐都困难。
这样说个简单的事情吧,排一次屑,来回一下要2s.100mm的孔,最少排屑5次以上。

楼主:
楼上说的是,非常谢谢!

我因为只是很早前编过简单的顺序控制,对控制步进电机不了解,所以我如实说不清楚、就推脱了,而没有细问;
而且来问我的人,也是受他人之托,可能不完全了解其设备构想。

有可能,说5秒时,深度不大吧;
也许只是要求最大行程达到多少,或者是来回行程都算上了,或许还包括空程。

深度较大时排屑困难,这点能够理解。

网友B:
可以用CP1E-N20_-A
触摸屏用威伦tk6070iH,或者不用触摸屏用面板式时间继电器

网友B:
不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光电柜里面的报价大概3Q.

网友C:
吴工说FX2N的不好做,FX2N是没有定位指令的,主机不适合用来控制伺服或是步进,要控制也只能用脉冲指令
三菱其它的型号FX1S  FX1N  FX3U  FX3G的都有专门的定位指令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简易数控,这不是更简单经济吗?

网友E:
台达/三菱都没有一体机的;
国产的信捷/日本的KEYENCE有PLC+文本模式的一体机,最主要的是你会用那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