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4):
我这段时间在做一个检测项目,要用到扭力传感器,机器也开发成功,机器硬件组成比较简单,步进电机加上扭力传感器。由于机器还有其它功能,所以还是有点点复杂。我现在是把扭力传感器的值上传到工控机,然后换算成扭力。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扭力传感器的体积过大,100N.M的扭力传感器将近有150mm长,并且是扭力越大,体积也越大。机器体积大了后,现场操作太占地方。
所以我现在在想利用伺服驱动器的扭力功能来完成扭力传感器的功能,把伺服驱动的扭力值取出来,然后转成扭力值。
我想了解一下的是:
1.这样做可行性怎么样?伺服的扭力值能和专业和扭力传感器PK比较么?
2.各位有没有这样做过的先例?
3.如果可行,与安装环境什么关系,这主要是指输入电源电压的波动等。
如果本功能实现。这将在工控里面也是一大进步的经验之谈。
昨天和付工交流了一下,看了一下三菱伺服资料,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再向各位请教指点了。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no!我反对!嘻嘻

电机输出轴的扭矩,如果要求一定精度的话,一定要实测,不要计算,计算的输出轴扭力误差很大,大约是其额定扭矩的5-10%左右吧,不好,不准确。另外,测输出轴扭矩的话,驱动是步进?那输出扭矩会不会是脉动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段时间在做一个检测项目,要用到扭力传感器,机器也开发成功,机器硬件组成比较简单,步进电机加上扭力传感器。由于机器还有其它功能,所以还是有点点复杂。我现在是把扭力传感器的值上传到工控机,然后换算成扭力。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扭力传感器的体积过大,100N.M的扭力传感器将近有150mm长,并且是扭力越大,体积也越大。机器体积大了后,现场操作太占地方。
所以我现在在想利用伺服驱动器的扭力功能来完成扭力传感器的功能,把伺服驱动的扭力值取出来,然后转成扭力值。
我想了解一下的是:
1.这样做可行性怎么样?伺服的扭力值能和专业和扭力传感器PK比较么?
2.各位有没有这样做过的先例?
3.如果可行,与安装环境什么关系,这主要是指输入电源电压的波动等。
如果本功能实现。这将在工控里面也是一大进步的经验之谈。
昨天和付工交流了一下,看了一下三菱伺服资料,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再向各位请教指点了。
我们车间有两台扭力设备,就是通过测量扭力确定汽车齿轮箱突元螺母是否拧紧的,平时没有在意,过了节我去看一下,看是否符合版主要求。

楼主:
所以我也在考虑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我给细分到60000细分,这样脉动情况有,但也是极细小了,我用示波器测量,基本上看不到脉动波形,所以这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我直接监测伺服驱动扭力值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空载扭力在里面呢?我分析----伺服驱动的扭力实际上应该是电机的电流值来转换成扭力值来输出的,而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照样有一个空载电流,这也将会转换成扭力值。
如果这个扭力值用来监控电机本身应该是可以,而要达到到输出扭力传感器的功能这就有点不好计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在考虑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我给细分到60000细分,这样脉动情况有,但也是极细小了,我用示波器测量,基本上看不到脉动波形,所以这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我直接监测伺服驱动扭力值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空载扭力在里面呢?我分析----伺服驱动的扭力实际上应该是电机的电流值来转换成扭力值来输出的,而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照样有一个空载电流,这也将会转换成扭力值。
如果这个扭力值用来监控电机本身应该是可以,而要达到到输出扭力传感器的功能这就有点不好计算了。
哦,这个不用担心,电机轴输出侧的扭力检测,就是电机轴输出侧的实际扭力值,电机自身的损耗,包括铜损、铁损、摩擦等损耗都是电机内部的损耗,是内力。根据牛顿定律,物体内力是对外部不做功的,所以,用测试轴扭力的办法来获取转矩是准确的。而用电机电流计算轴扭矩,问题就来了,他会叠加电机电流的内耗部分,这部分(内耗)恰恰是没有确定性的。所以不准确,只能是估算。

电动扭力扳手的原理,是输出轴扭矩的开环控制,他很不精确的。只能保证近似的重复性。不能保证输出扭矩的准确性。

楼主:
这个原理就和我做的电机输出电流来控制电机的扭力一个道理。当机电达到设定电流后,机器停机报警或者做其它功能。而检测的电流和实际的电流是差很远的,检测到的电流也只是一个相对的参考值,这个参考值只是相对于电机当前的工况,只不过是这个工况相对比较稳定,但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且确实也和实际值相差天遥地远。
如果利用伺服驱动器来报警,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值是相对本身而言,如果要达到某一个精确的数据,确实有点难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的外观是什么样的,只说一下我某一设计,缩短扭力传感器占用的位置,把电机安装在一个轴承内圆上,外圆固定好,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代替扭力传感器限制内圆的旋转,需要知道测量点到电机中心的半径,计算扭矩。这是“无机械损耗”检测,结果和扭力传感器一样的。电机轴上的扭力传感器的距离和安装结构可以省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的外观是什么样的,只说一下我某一设计,缩短扭力传感器占用的位置,把电机安装在一个轴承内圆上,外圆固定好,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代替扭力传感器限制内圆的旋转,需要知道测量点到电机中心的半径,计算扭矩。这是“无机械损耗”检测,结果和扭力传感器一样的。电机轴上的扭力传感器的距离和安装结构可以省出来了。
哈哈,这个方法是很传统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他有一个技术术语,叫:平衡式测力机构。和扭矩轴的测试结果相同。目前进口的测功机系统,仍有这种结构的,但更多的是扭矩轴或扭矩法兰形式的测力机构。

楼主:
由于机器是移动的,没有办法固定,设备在线检测,也就是随生产线流动,而且随时更换产品型号。相当于超大型的手持设备,整机重量约80kg.
由于是在线检测,又是随着生产线的流动也要跟着流动。所以体积是越小越好。目前机器基本上满足生产须要。但由于体积有点大,操作起来略有不便,所以我想尽量压缩机器尺寸,以便操作起来更人性化一些。
还有我要检测的瞬间启动扭力,而不是运行过程中的扭力。所以在难度上会更大一些。

网友D:
*须求交代不清:1测量范围0-?N*M;
              2测量精度±?
                 3响应速度?
                  4可接受的体积及重量?
                    5、批量品,还是一台?

吴工:是不是要这样聊比较好。

网友D:
本人做过汽车空调出厂在线测试设备,其中一台用扭力传感器,另一台用伺服扭力输出经软件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机器是移动的,没有办法固定,设备在线检测,也就是随生产线流动,而且随时更换产品型号。相当于超大型的手持设备,整机重量约80kg.
由于是在线检测,又是随着生产线的流动也要跟着流动。所以体积是越小越好。目前机器基本上满足生产须要。但由于体积有点大,操作起来略有不便,所以我想尽量压缩机器尺寸,以便操作起来更人性化一些。
还有我要检测的瞬间启动扭力,而不是运行过程中的扭力。所以在难度上会更大一些。
哦,这样子呀。这个叫动态测试,他需要对扭矩信号做高速采集,然后积分运算。确实有点难度。而且也需要水平。很不错。

网友D:
不知所云。

网友A:
动态测试时要讲求测试方法和测试技巧问题的,否则,所抓的数据没有重复性和真实性的。特别是像电流、扭矩这样,在动态过程有瞬变特征的物理量尤为如此。

网友E:
神仙讨论,凡人能听只言片语也有收获

网友F:
我觉得用伺服电机做扭力检测不可行。
一、是伺服电机虽然有属于精控产品,也有一定的力矩范围,貌似可以“精确”力矩,实际可都是没有精确量化和精准数值化的,都是偏向感性般的没有清晰数值界限的力度调节,难以生成你所需的准确数据。
二、伺服电机不是专业的力矩测量工具,只是变频技术控制的一种输出终端,其力矩范围也不过是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配套能“出力”的范围。这并不能说明它能够对反作用力能够准确忠实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利于伺服使能配合也好,还是单纯用电机转动产生的电压,都不可能实现的了受力的准确表现。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网友G:
伺服的扭力只是表示电机在理想状态下输出的扭矩,和实际测出的有一定的偏差。如果要求精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以做。

网友A:
其实,所有能产生制动力的执行器,比如:交直流电机、电涡流制动器、水涡流制动器、电磁式制动器、液压式制动器、磁粉制动器等等,他们加上一个扭矩传感器或拉压传感器,即可组成一个旋转机械的转速、扭矩、功率测试系统。测试精度取决于传感器和测力机构的力传递精度。

网友H:
客户那有个项目,一条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就是拧紧螺丝并需要记录下,最后拧紧的力矩,客户让我们从伺服驱动器上取出力矩值。 应该是可以的,某日本的伺服驱动器,有两485接口,能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