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标注2200

楼主(2013-04-04):
电路图上看到电容符号      在边上标注2200            2200标注是多少容量,呵呵

网友A:
就是2200微法的电容器。

网友B:
不是2200uf就是2200pf.可要看清啊。

网友C:
一般来说体积大的是UF,小的是PF;电解电容是UF或F,其他的是PF。

网友D:
这是电学中的潜规则,凡不标明单位的,电容是uF,电阻是Ω。记得第一次正式制图时标准化审查来挑刺,我讥讽了一句看来搞标准化的光是懂机械是不够的。

网友E:
不同类型的电容,标法也不一样,电解电容多数用UF为单位,独石电容用PF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看到电容符号      在边上标注2200            2200标注是多少容量,呵呵
电路图上看到电容符号      在边上标注2200            2200标注是多少容量,呵呵

因为是电路图(不是实物),分析,推理,看电容功能,如为低频滤波电容,单位则为微法,其他情况下一般为PF,图纸上,电解电容符号与一般电容不同。

网友G:
无单位默认PF

网友H:
标注只有数字的,一般单位电容默认是PF,电阻默认欧姆(ohm)。

网友I:
不标是pf

网友J:
看来,以上几位的看法一致。

网友K:
本人在维修工业电器时还经常看到MF的电解电容,不知大家是否会看到…

网友L:
电子电路上都是默认UF
高压无功补偿K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