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4):
本人有台F740变频器(30KW380V)送电就报"E.  1"故障,复位不起作用.没有带其它选件,普通水泵控制,对三菱不熟悉,现无从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遇到过啊

楼主:
首先谢谢1楼的解答,排除上述两种原因。问题没有解决。(变频从现场拆下来,搬到维修房试机,故障还是一样,变频器内部清理干净了,插件全部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还希望望高手们继续支招!谢谢 !

网友B:
这是通讯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通讯问题,可更换控制主板。

网友D:
这个E 1 的故障是三菱变频器F740常见的,是主板上的局部电路有开路所致,只是比较难查而已。建议修补主板的走线,一般都能搞定的,不难的,是烦而已,不行的话,我帮你搞定,急用可以换主板,我公司有以坏换好的业务。可以联系我。上图一张,指示大致的部位。

楼主:
谢谢无锡炎煌电子的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E:
高手如云,俺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D(2014-05-14):
E 1 搞定没有? 不行的话,我免费帮你搞。 最近修了几块  E  13  的。

网友F:
哈哈!楼上不但技术高,人品更高!

网友D(2014-06-13):
谢谢,上次发来一个三菱F740  E13  的报警处理过程的帖子的。 E 1,E13,都是内部元件的硬件故障,必须更换的,一般通过用指针表,测量都能找到故障的。也有部分是电源不正常,没有到主板,引起的。

遇 E1,E13 可以发我研究一下,知道我名字的免费。我就喜欢研究难修的特殊故障。

楼主(2014-09-25):
回复 网友D:
还真没搞定,真想让您帮忙!怎么跟您联系,我的邮箱是 xh2006_zzjun@126.com

网友D:
找我很方便的,搜:无锡炎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或淘宝搜:三菱国际专修

但愿都能用实际的公司和名字,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