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4):
有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1.10KW)驱动一台0.55KW的电机。现在想让其驱动两台电机同时旋转,新增的这台电机和本来就驱动的电机一模一样,只是想让变频器并联驱动这两台电机,变频器的参数如何设置。变频器输出端直接并联接两台电机吗?

网友A:
二台同时起动/停止的话并联,电机电流的参数更改一下,另外二个电机分别加装保护;

网友B:
快速调试,P1300=V/F控制;电流等于单台额定电流乘以2就可以了,P3900=3以后,要P1910=1,合闸启动,待自动优化结束,即可并联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