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叉车电路

楼主(2013-04-05):
我工厂有一台电动叉车,往前行走正常,往后行走踩下加速踏板反应迟钝。后来彻底没反应了。拆开发现控制器显示正常。但是没有发现换向接触器,只有一个油泵接触器,一个行走电机接触器。(行走电机接触器是单联的)麻烦有懂的给分析一下原因。
控制器
行走电机接触器

楼主:
不知道怎样上传图片

网友A:
电动叉车是霍尔元件,利用电子元件来控制车辆进退和调速的,所以是看不到的了。如果坏了,只能找产家更换。

网友B:
图片的上传,可参考“【新手指南】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一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2838

楼主:
谢谢,今天找了家维修叉车的,说是控制器坏了。换一个要八千多,旧的先返厂看能不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叉车是霍尔元件,利用电子元件来控制车辆进退和调速的,所以是看不到的了。如果坏了,只能找产家更换。
和家用电动自行车一样

网友D:
控制器坏的概率很小,把控制器外围电路及所用电机类型写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用的是不是直流串激电机,控制器的供电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大,不行自己用接触器直接改也行。

楼主:
用接触器怎么改?你的意思是加一个换向接触器?行走电机是XQ-5的直流他励电机,外围电路已经检查,排除了。控制器的输入都正常,输出正向正常,反向没有。

网友E:
柯蒂斯叉车控制器,找到实物上的具体型号,网上有接口定义,找出故障很容易................

网友D:
打开控制器,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F:
再把图片来的跟多些吧

网友G:
这个只能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