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5):
求助:GT Dsigner3在安装时是否也一起安装了连接GT1000的USB驱动?
如果没有安装,求那位师傅给我发一份USB的驱动软件.

网友A:
呵呵;你连上触摸屏,让电脑自动安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B:
在安装软件的时候,驱动安装了软件的安装路径中了,第一次插上触摸屏提示发现新硬件,让它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改天试试

网友C:
正常编程软件下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