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5):
   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四号高炉易地大修工程电机参数如下:

   针对炼铁厂四号高炉易地大修工程炉前除尘风机变频改造项目,决定采用合康HIVERT-Y06/154(1250kW/6kV)系列高压变频器。

   HIVERT系列大功率高压变频器属直接高-高方式,采用先进的功率单元串联叠波技术、空间矢量控制的正弦波PWM调制方法、新颖的全中文操作界面和高性能IGBT功率器件,可用于各类高压电动机驱动的风机、水泵类负载的调速、节能、软启动和智能控制等。

   HIVERT系列高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直接高压(高-高)方式,主电路开关元件为IGBT。每相由5个功率单元串联而成,叠波升压,充分利用常压变频器的成熟技术,因而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为了保证变频器故障时机组正常运行,系统采用手动旁路方式,一次回路如下图所示:

   变频运行:K1、K2闭合,K3断开,由机旁操作箱合闸断路器DL为变频器供电,再通过变频器本地或远程启动电机变频运行;

   工频定速运行:K1、K2断开,K3闭合,由机旁操作箱合闸断路器DL,直接启动电机定速运行;

   变频器维护、修理:K断开,变频器与高压电源完全隔离。

   变频器自投运以来,降低了生产成本(机械设备维护费用的降低,增长机械设备的寿命);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实现了电机软启动(避免冲击电流,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网友A:
46Hz以上发热量大,易保护。曾烧过变压器绕组。

网友B:
变频器在工业中的运用,能有效的做到提高效率,同时还能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还能节约能源,伟大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