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5):
求一份电缆载流量的表,找了很久,都是一些零散和概括性的,不知道有没有全一点的,真心需要

网友A:
电气手册或产品样本上,可能有。

补充:
搜索一下论坛帖子,有的提到了,比如可参考:
求教....250变压器配置240的电缆是否可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26272&page=1/1#l857547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5487
“电线电缆选型”以哪个为准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71182
电线电缆载流量,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9594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手册或产品样本上,可能有。

补充:
搜索一下论坛帖子,有的提到了,比如可参考:
求教....250变压器配置240的电缆是否可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26272&page=1/1#l857547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5487
“电线电缆选型”以哪个为准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71182
电线电缆载流量,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9594
等。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