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讯

楼主(2013-04-05):
我装的Win7系统,用的是XP虚拟机系统,300PLC软件是5.5的,按理说,下载线的驱动已经装好了,但是,UCB一旦插上去,就显示无法使用,安装PC_Adapter_USB_102007驱动后,出现显示说,需要安装的文件在系统中已经存在,不需要安装,这是什么情况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看不懂,V5.5支持Win7,还要虚拟机干什么……

楼主:
这个到是的,装载在虚拟机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比较多,为了主机的正常稳定,所以主机里面是非常干净的,谢谢你的说道!不过,有解决的方法的话还是比较期盼你给的解决方法。

网友B:
5.5版本的自带编程电缆适配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