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USB设置

楼主(2013-04-05):
Win7系统, 里面装有一个虚拟机是XP系统,在虚拟机里面不能使用U盘,请各位大侠帮个忙,指点一下如何设置虚拟机的U盘设置的,十分感谢了!

网友A:
不同的虚拟机使用方法不一样的,你应该到计算机论坛里面去问

网友B:
vmware在菜单有个连接usb的;这个有段时间没用了,因为是收费的。
现在用virtualbox,在“设备”-“分配usb设备”里,可以挂U盘。

网友C(2013-06-24):
其实你可以不用USb,你想用哪个文件,共享它,在主机里找到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