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5):
工作中感觉不太清晰.所以请教一下标准答案.

网友A:
可先说说自己的观察、理解、或疑问。

楼主:
比如说我们这有个加热器的柜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改造的.第一级是HR5-630熔断器式刀开关.然后是空气开关.再然后又加了组保险.我总觉得是不是能把这组保险去掉呢?毕竟前边有了啊,当初师傅们加保险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在平常配柜子时.熔断器的大小和开关的选择.是熔断器大点好,还是开关大点好?.如果熔断器装在漏保之前,一但发生漏电事故,熔断器又刚巧熔断,此时漏保信号放大和漏保脱扣器线圈因无电源供给,脱扣器不能动作,漏保保护作用失效,这是非常危险的吧?这些东西我没有成熟的思路

网友A:
关于加热器的柜子,可以做这些方面的考虑:

是否只有一组负荷;
原来如此,还是改造后如此,改造前是什么情况;
另,可留意一下该类控制柜的通常做法,或留意有关图纸。
这样,可推测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也就是,理解他人的意图或原因。
(亦可能有,因在之前基础上更换器件等,而出现欠合理、或者功能重复的情况)

阅读其他电气图纸时,也可做类似的考虑,尽可能理解其设计意图,判断那样做的优缺点。
对于具体的设备,考虑是不是有那样做的理由,是否含有调试、运行中的经验,等。

网友B:
这个说来话长了。建议还是多看看电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