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我们厂里动力柜老是跳闸,不知道到底是厂里的原因还是电力局的原因,断电记录也没有。今年已经跳过好几次了,全部是在半夜没人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厂里有几台0.35/220的气泵给药水打气,断电不知道导致损失了几万块了,谁能帮忙出出注意,怎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看不出来是怎么跳闸的?要不把失压线圈拆了,是不是失压跳闸的。在不就是安装ups不断电的。。

楼主:
我也在想把失压弹簧给拿掉看看来着,不知道有什么行不行哦

网友B:
也可以检查一下电动合闸用的那个继电器接线如何

网友C:
我想可能是供电部门的原因,有的变电所是双回路供电,在切换过程中会有短时欠压,造成断路器跳闸。

网友D:
用排除法看下吧

网友E:
还是装ups解决问题吧。

网友F:
供电公司断电,应该会全部停电,没有保安(门卫)记录吗?还只是断路器输出跳闸?你们公司受电是高压进户还是低压进户?

楼主:
我们厂里是1W伏高压进户的·

楼主:
装USB估计不现实,2台0.35的泵10来个小时还是要不少电的,至于门卫,那就更不靠谱了,一个老头子一觉睡天亮,晚上的巡厂记录全假的,厂里要求2个3个小时左右巡一次,实际情况是一次没去。还有就是电力局的就是一群废物,什么事情都不管,长期停电都不通知的,直接给你断了,要不就是通知了却又没停电。我还想问问厂里的动力电和照明电没有分开,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G:
动力电和照明电没有分开,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啊?
后果就是多交点电费。

网友H:
内部设备没有问题不可能会造成停电,
应该是外部停电。

网友I:
 装个摄像头看一下,你的用户终端能控制断路器吗?

网友J:
在断电的时候把失压脱扣的衔铁用线绑起来。这样在低压或者停电的时候就不会导致掉闸了。这样可以试试是不是电压瞬间跌落造成的。我分厂的失压脱扣都绑着。省的一停电就要绕着配电室跑一大圈。

网友K:
把失压线圈的簧拆了。我们厂都拆了。没问题

网友L:
原先我所在的一个小厂里有个这东西,因为漏电经常跳闸,后来把漏电检测器给关了就没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想可能是供电部门的原因,有的变电所是双回路供电,在切换过程中会有短时欠压,造成断路器跳闸。
这东西外部断电应该影响不到它吧?
曾经我工作的那个厂子外部高压断电是不影响这断路器的

网友M:
确实可以把失压线圈拆了,只要外部打雷或外部断路都会造成跳闸的....................

网友N:
都损失了几万,却不肯去装个ups.既然这么重要不能断电的东西,早就可以上ups了.功率又不是很大,断电ups支持几个小时都可以了.另外取消失压和欠压保护也算个应急办法,不过我看还是上ups最好.

网友O:
先查跳闸原因,再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P:
看看是否有自动合闸功能,没有,加装

网友Q:
遇到这种问题 是满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