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求型号

楼主(2013-04-06):
大家好,这个三极管有见过吗,上面是印字 SOT89的封装  能不能帮忙查下型号。谢谢

网友A:
判断功能,电路原理反推,维修如果要找一样的来代换,时常得走进死路

网友B:
D882  1:base 2:collector 3:emitter

网友B:
                                                                         VCBO Collector-Base Voltage 40 V
VCEO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30 V
VEBO Emitter-Base Voltage 6 V
IC Collector Current -Continuous 3 A
PC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0.5 W
TJ Junction Temperature 150 ℃
Tstg  Storage Temperature  -55-150  ℃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Tamb=25℃ unless

网友C:
驱动光耦后面的推挽放大对管吧,找个变频器坏板子拆呗 ,别费心思了,这玩意坏了按上面的印字我就从来没找到过具体型号。

网友D:
有些型号是厂家定制的号码,不好找

网友E:
楼主标的代码容易误导人啊,其实"p5E"中的"p"应该说明是小写的,代表生产地为香港。
至于贴片三极管的真正代码应为"5E"及"5L"。
5E参数:  60 V, 4.7 A NPN low VCEsat  transistor
5L参数:  60 V, 4.2 A PNP low VCEsat  tran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