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变频器里UC3844的振荡频率多少合适?

楼主(2013-04-06):
如题:

  一般变频器UC3844的振荡频率多少合适?有时候,振荡电容会CT毁掉,这种小贴片一般都没有标注容量的,但是一般的振荡电阻RT都可以确认的,虽然通过公式可以算出电容,但是要知道振荡频率。
  有一东元7200MA 5.5KW的变频器  RT是33K ,CT坏掉,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CT选多大合适呢?开关管是K2225.
 我暂时上了一个470P的,计算振荡频率在116KHZ左右,那么实际输出频率是振荡频率的一半,工作正常,但是感觉高频震荡声听起来不太舒服。担心震荡频率不对,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A:
低于100k,换1nF的试试吧

楼主:
先谢谢2位的解答,看来都是要低于100K,也就是开关管K2225的工作频率在50K以下,2楼的朋友直接给出40K的数值,周一上班换几个电容 听听音质如何。

网友B:
同意40K,实测过多种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多大40-60K

网友C:
我见过的大多数都在35K-45KHZ之间

网友D:
频率越高开关管受到电压应力越大

网友E:
应根据集成块生产厂家的说明书的参数来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根据集成块生产厂家的说明书的参数来干
这个要和实际联系的,我们单位做的开关电源频率20K,因为输入电压0-1300VDC,电压低你就能把频率做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根据集成块生产厂家的说明书的参数来干
这个要和实际联系的,我们单位做的开关电源频率20K,因为输入电压0-1300VDC,电压低你就能把频率做高
这是什么产品要求输入电压范围很宽0-1300伏,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