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如题,10kv配电系统图上,一段线柜子编号2xxx,二段线柜子编号1xxx,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新人请教

网友A:
未注意这些,那时看图,以为当然。
楼主求甚解的态度,值得赞赏!

网友B:
这是一种展开接线图纸的编号规则,即导线这边的线号表示导线的另一头所联接的设备的代号及端子号。

网友A:
楼主若找到了答案,亦可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