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的探讨

楼主(2013-04-06):
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无论是调整频率还是显示,均正常。但没有输出。由于是个老掉牙买不到件的,没有修理价值的机子,我放弃维修,是在别人的小商店里,维修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我觉得这种故障并不是很常见的,我的分析首先是直流电压没有送到IGBT的正负极,(如果有保险,可以检查)其次是驱动电路问题。再不就是主板与驱动板之间的排线不好。大家分析还有哪种情况呢?我想借助这个论坛和大家学习探讨一下。以共同积累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光耦初级的5V恒流源电路坏了,如果有用到244之类缓冲器的话,有个缓冲器封锁了

网友B:
运行指示灯亮了没有?

楼主:
亮了,就是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