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气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学习中

楼主(2013-04-0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
楼主这是电路图上的符号,还是绘图软件内的单个符号?
要说像什么的话,第一个像是插座,第二个像是一个什么箱子;
第一个图,我分不清那些线条,是不是都是符号的内容。

楼主:
这些都是电路图上的符号,整体截下来的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电气符号,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有整张图,则应当可以辨别(不是说我)。
另外是什么图,如原理图、系统图、平面图等;哪方面的,如供电、通信、照明等。

网友C:
没有见过这种符号。

网友D:
第一个应该是插座吧,第二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E:
第二个是配电箱!

网友E:
准确的讲,是---事故照明配电箱!

楼主:
谢谢各位,上面的图问了下师傅,第一个是插座,第二个是一个双电源配电箱和一个竖直向上的线槽,

楼主:
这几个图什么意思?直流屏系统图上的,师傅也挂了

楼主:
保险旁边的怎么多了个常闭触点,什么意思呢

网友F:
真复杂啊!

网友G:
第一个是插座。第二个有可能是电梯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