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一台汇川变频器不显示,检查发现震荡芯片,开关管,电流采样电阻已损坏,更换后仍不显示,测量发现,震荡芯片的8脚没有5V输出,震荡芯片是好的,已单独给震荡芯片通电检查8脚有5V输出,而且是在电路板上没拆下来的情况下通的电,所以判断震荡回路应该没问题,7脚的供电电压在10到14V之间来回跳动,请问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7脚的电压一般在16-18V之间,你这个应该查3842或者3844周遍的元气件

网友B:
8脚有5V的前提是7脚电源要有稳定的12V以上。10-14V之间波动说明3844周边起振和振荡回路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变压器的初/次级存在短路/过载现象

网友C:
我修过一个东元类似的 ,和你的故障现象差不多。先换掉7脚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看看,再查4脚的CT电容,我修的这台就是4脚的小贴片电容断了,换完电容后,倒是起振了,但是电源打嗝,查开关变压器次级,24V整流管短路,再查是风扇故障引起的,单上24V给风扇,可以转,但是电流高达1.24A,标称才0.7A。更换后OK。
3844之类的故障  参照 论坛  大师 的 相关文章,应该很快可以解决。

网友D:
3842、3844等系列的开关电源电路简单,技术也成熟,仔细检查外围电路定能找出问题根源,烧坏的电路别忘了检查反馈光耦是否连贯烧坏,还有开关管以及开关管通路的的采样电阻

网友E:
查下稳压回路,以及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F:
这里高手如云,小弟进来学习了

楼主:
稳压回路已经检查过了,TL431AC和光耦也换了,都没用,次级也检查过了,没发现短路啊,换CPU和面板也不显示。

网友G:
应该是输出端有短路的,在打嗝,或是电流采样回路和光耦出的主反馈有问题

网友H:
试试启动电容增大

网友I:
驱动电阻烧断了,象这种情况,芯片,开关管,过流检测电阻都烧坏的情况下,驱动电阻必坏

楼主:
驱动电阻指的的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J:
很简单的,我一天修了8台汇川都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K(2013-09-03):
单独给电源芯片2844供电测得结果说明芯片是好的,第一种原因:请检查芯片的各脚元件接地端(指线路走线)是否绕断,或元件烧断,接地不良造成不起振。第二种原因:过流、过压电路动作,测1脚电压是否降到1V以下、3脚电压是否升到1V以上了,若是说明保护电路已动作请慢慢耐心检查吧,修理本身就是繁琐之事。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单上24V给风扇,可以转,但是电流高达1.24A,标称才0.7A"请教大侠,这个电流怎么测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K:
风扇的电流怎么测不知道嘛?当然万用表打电流档串入风扇呗!

网友N(2014-11-25):
2844B7脚电压10-14波动,8脚输出,怎么修,给7脚一个稳定的18V电压,8脚输出5V,6脚输出方法,怎么修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这种现象应该是次级及负载部分有短路现象

网友P:
电流采样到IC有小容,换了没有。一般都要坏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Q:
仔细检查次级、及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R:
求助,EDS800-2S0015开关电源电路图及其各元件的具体数值,谢谢

网友S(2015-01-03):
保留15伏输出,别的全部断开外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