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6):
现在用的是富士的单相变频器FRN0.4CIS-7C 1.1KW拖动一台sew减速电机WA20 DR63S4/0.18KW,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电机绕组三角形连接,输出频率70HZ,刚开始使用正常,但现在说是在电机停止久时再启动时转速很慢,一段时间后变正常,手触摸电机感觉发烫,但是很烫,其他电机并没有这种发烫的感觉,检查电机绕组和变频器输出电压均正常,实在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而且同样的配置此台电机要比其他电机每分钟慢十几米。现在换一台WA20 DT71D4/0.35KW后,电机运行速度很慢,此时变频器电机选择为0.2KW,但也不应该带不动这个换过之后的电机啊

网友A:
看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不大,用变频器监视。用减速电机,干吗输出频率70HZ。

网友B:
换电机后是否还发热很厉害?

楼主:
当初设计转速有问题嘛,不愿换电机,有变频器就用上了

楼主:
换后转速不行嘛,当时忘记那个是电机参数了,所以就没调,后来看了看,电机选择为0.2KW,电流1.3A,照理说应该也带得动0.37KW的了,周末再试试,不行就换成三相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