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二相

楼主(2013-04-07):
三相电机改220V电机怎么改。求还算公式

网友A:
有点意思,不知为啥改,改的了吗?

网友B:
应该可以,我曾经看到一些资料,一相做启动绕组,另两相做运行绕组。

网友C:
可以改,但功率,效率会打折扣,不建议改。

网友D:
小功率我改过

网友E:
小功率可以改的,在u相V相间接个电容,这样就可作单相电机使用了。电容容量计算请百度

网友F:
大功率的不要改,小功率的加电容

网友G:
简单临时用用的功率要求不高可以加个电容运转。

网友H:
楼主,不是两相,是单相。

网友I:
小功率还可以,大功率就不必了吧。

网友J:
小功率还可以加电容,大功率就不必了吧

网友K:
这个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有资料可查

网友L:
单相改三相,电机一下就烧了,

网友M:
加电容的话,电容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
安4楼的说的,我0.55电机买了个50UF装上试了,,可是转的 很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