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图纸求解

楼主(2013-04-07):
这是一个高压开关柜的图纸,我不明白,请问图一中,画红圈的部分都是啥意思啊。还有图中1TA,2TA,是代表电流互感器吗》 是一共6个吗》 在图2中,1YMa  1YMb 1YMc   1YML  1YMLN  都是代表啥意思啊   图三中,1YH 是什么东西啊。  图四中 这样画是啥意思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分别是避雷器(两个避雷器,就是一个框里有个向上箭头的那个东东)
带电显示器
PT是电压互感器,
三个圈的是变压器(它有三组绕组,分别为不同的三个电压等级,其中有两个是Y型接法一个是三角形接法,也就是一个输入两个输出,比如说110V变10KV和6KV)
1YH应该是高压柜号低压的话就是1DH了,明白了没有?

网友B:
第一个图那三个圈(里面有Y的),有点像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避雷器(两个避雷器,就是一个框里有个向上箭头的那个东东)
带电显示器
PT是电压互感器,
三个圈的是变压器(它有三组绕组,分别为不同的三个电压等级,其中有两个是Y型接法一个是三角形接法,也就是一个输入两个输出,比如说110V变10KV和6KV)
1YH应该是高压柜号低压的话就是1DH了,明白了没有?

网友D:
这是变压器
Y是表示接线方法

网友E:
变压器是三相输入,Y/Y连接是10KV变100V,用于二次保护工作电压,三角形接法其实就是开口三角形,用于监测绝缘电压。

网友F:
标PT的左边是电压互感器的保险丝,下面三个圆圈是电压互感器,二楼说的不对,1TA是测量用的电流互感器精度高就是给电度表用的.2TA是保护用的

网友B:
7楼说的应当是正确的;
楼主若指明是进线柜,则更好辨别。

网友A:
对对,7楼说的正确,那确实不是变压器,是电压互感器

网友G:
2楼热心回答问题,也很不错!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我也同意7楼的意见。 但是最后一张图看不懂啊。

网友H:
2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I:
顶七楼,还是七楼对!

楼主:
我问最后一张图谁能看懂。 不要讨论前三张了。 不知道的勿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