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PLC控制变频器3种方式的程序,模拟量控制,数字量控制,通讯控制。

网友A:
这要看你想控制什么参数了

网友B:
什么品牌PLC,什么品牌变频器?

网友C:
你们会什么样的,就说什么样的是了,我想楼主也没有具体的要求。

网友D:
开关量 模拟量都比较简单了

网友E:
论坛已经讨论过多次了;
  1、多段速,这个不需要附加硬件成本,程序上也十分简单,可以组合出8个或16个速度,不足之处是不能连续调速,设定的转速如果要改需要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2、PLC加DA模块,用摸拟量输出来控制频率,程序上十分简单,配合人机界面频率可以随意设定,唯一不足是那个D/A模块的价格看你是不是很在意;
   3、用通讯的方式,一般PLC上加一个通讯卡(有的PLC自带有),附加成本上很低,但需要了解二个的通讯协议,编程方面要求稍高;

网友B:
5楼回复已经很周到了。另外,但看程序是没有意义的。得结合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5楼回复已经很周到了。另外,但看程序是没有意义的。得结合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就是这样,还有型号不同,有所区别的!

这些东西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