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都是启动后一送给定就跳故障!有E23.3,也有E23.4和E23.6,按惯例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拆掉保护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A:
休息,明天接着干!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遇到这样的故障,一直修不好。

网友C:
你在哪,我在上海做维修。这个修过,驱动板坏

网友D:
驱动部分故障都有很多种可能,驱动光耦带载力不足啦,供电不足啦,供电不稳定啦,……

楼主:
刚刚搞定了一台!在修另一台,故障已经缩小到驱动电路上来!

网友E:
更换驱动板呀

楼主:
修变频器是爱好不是工作!把它当成爱好,你可以更加专研!工作对付就好了!

楼主:
江苏 泰州!在工厂里做!

楼主:
修好俩台了!汇报一下维修经历!按常规维修经验,上电不跳故障,启动跳,问题大多在驱动电路,IGBT和相关电路,检测IGBT->良好,上电检测静态驱动电压+16,-10正常,检测驱动部分电路有源元件无源元件一切正常,断开929故障报警光耦,依然显示E23.3,查电路,日立的故障报警是上桥臂检测,而不是常规的下桥检测(上桥检测用3组光耦,下桥用一组)但是下桥929的8PIN依然不是空接,接有电路,(因下面是模块,没有拆开检查)猜想可能和下桥也有关系,于是将6组光耦的输入切断,启动不报E23,报E30,估计应该是光耦问题,更换全部929和P181,开机启动一切正常,第二台,逐步跟换光耦,先将上桥臂光耦更换,启动报E30,将下桥光耦逐个更换,换到v相下桥(光耦标志为PCY)时,启动正常,顺便将剩下的一个929也一起换了。谢谢收听!!

网友F: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不敢确定,今天经楼主解说,终于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G:
楼主可以留一个QQ号,我在扬州,也是在单位维修变频器和织机电路板,我们可以经常交流。我QQ1714361369

网友H:
回复 #9 haol1974楼
启动就报警?那你的+16V是从哪里测的

楼主:
回复 #13 805709808楼
报警和静态电压有关系吗?只要电源是好的,上电就可以量到啊!

网友I:
以前也碰到过一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