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灯泡

楼主(2013-04-07):
汽车上拆下来一个H3的雾灯灯泡,55W的 用在一个不用的叉车灯灯壳内...
接在电瓶上很亮    电瓶为12V80AH622A
我从家里的三碟VCD上拆下一个变压器  220V变12V的   接在灯泡上为什么不是特别亮呢

网友A:
变压器容量不足!

网友B:
可能是变压器的功率偏小。

网友C:
220V变12V是交流吗?交流电接在雾灯灯泡是有感抗的。

网友D:
你测一下灯泡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E:
变压器功率小了,你得找个60W或更的就亮了/

楼主:
如何看变压器的容量大小?

楼主:
你好,是直流的   变压器在电路板上的那种...

楼主:
不接灯泡   接近13V    接上灯泡后是6V多一点

晕.....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小了.带大一点负载电压有点低.

网友G:
功率容量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小了.带大一点负载电压有点低.
100瓦的变压器

网友I:
电源内阻不一样!

楼主:
哦,只是拆着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