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三菱J4伺服报警AL52.3  查阅代码提示 excess droop pluse

网友A:
这个是滞留脉冲过大,可能是参数设的不当,或是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B:
如果是使用的设备应该是电源电压问题,如果是制作设备,应该是伺服电机配置小了导致转矩不够。

网友C:
MR-J4系列的?

楼主:
今天更换一个伺服马达就好了!

网友D(2016-11-18):
回复 楼主:
这种问题可能很多,电机线路,编码器线路,电源。以前设备搬迁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