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刚接触PLC不久,知道com是plc的公共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将com接地,有人将com接24V电源的正极。

网友A:
这是NPN和PNP接入的分别

网友B:
你用的PLC是需要外部DC24V电源输入的,一般公共端都是+ -可以接的,公共端接+,那么输入端子接-就行了;
像三菱FX1S FX1N等国内销售的COM是直接与输入端X相连就有信号的;

网友C:
看你的PLC型号,多看下手册

网友D:
各个厂家的要求不一样,就好像开汽车,有左边行驶的还有右边行驶的

网友E:
常见的两线制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公用线接24正负都可以,只要外接的设备能正确导通即可……

网友F:
1楼说的对,有些是NPN的传感器,有些是PNP型的传感器,看你用哪个了,再有就是PLC的型号不同可能会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G:
学习了感谢上传

网友H:
就好比学生宿舍,住男生就是男生宿舍,住女生就是女生宿舍,由学校安排。

网友I:
1楼说的对!!!!!!!!!!!!!!

网友J:
常见的两线制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公用线接24正负都可以,只要外接的设备能正确导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