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P比较命令

楼主(2013-04-07):
刚开始学plc,在一段程序中多次使用CMP命令来比较几组不同的字,标志位25505~25507如何来区分这几组的比较结果?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plc,在一段程序中多次使用CMP命令来比较几组不同的字,标志位25505~25507如何来区分这几组的比较结果?望赐教。
每执行一次CMP指令,必须立即进行标志位的判断。

网友B:
系统会自动区分的,因为有暂存寄存器,存储上一次比较的结果。

楼主(2013-09-28):
回复 网友A:

网友C(2014-03-03):
请问25505是什么指令代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比较结果大于,就执行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