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7):
英威腾变频器CHF100A多段速在第二段减速慢效果不好,怎么解决?

网友A:
不知2段速减速满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时间长,那就把2段速减速调短不就行了吗?参数P8.3

网友B:
第二段速的加减速时间设置一下!

网友C:
楼主第二段速的加减速时间调整了没有?

楼主(2013-09-28):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PA.04未设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