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Usb驱动

楼主(2013-04-08):
求助三菱PLC连接电脑后驱动安装失败,找不到文件.W7系统.求那位师傅给我一份USB驱动.连接Q系列的PLC

网友A:
如果是用的Q自带的USB编程口,那驱动就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下面
如果是USB-QC30R2这电缆,那这个驱动是电缆厂家可以提供的

网友B:
三菱的驅動支持WIN7系統的很少,要找那種支持WIN7的通信電纜,會自帶驅動光盤的

网友C:
主要是你用的USB转换器的驱动;

网友D:
找到你自己的驱动安装正确,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可以用以太网下载,不用驱动,而且下载线成本也低。
本人用的是GX WORK 2

楼主:
三菱的Q06H CPU端口是USB的,所以USB数据线也仅是四根线而以.求大家告诉我安装后驱动在哪个目录下,手动安装试下.或那位能给我一个驱动

网友C:
插上PLC,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选自动安装,电脑会自动找到对应的位置;

网友A:
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