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我们公司有台上海味精厂退役下来的离心机,由于PLC坏了,品牌是艾默生的,现在更换了麦格米特的PLC,而触摸屏没换,导致现在无法通讯连接,PLC跟触摸屏的通讯串口更改后仍旧无法连接,查看触摸屏手册发现需更改触摸屏内部的参数,现在有没有法子进入触摸屏的程序,进行修改?还是必须要重新做个触摸屏的程序?或者其他方法解决
麻烦老师们帮个忙

网友A:
你测试一下能不能上传下载。如果加密了,就得重新做一个了。

网友B:
如果能上传到程序并且反编译的话,改一下驱动就可以了,还要注意连接线对不对。

网友C:
呵呵;要不就找到原来同款的PLC,换了只能把程序搞到修改下,或重新编程;

网友D:
有可能PLC的站地址不是默认的。比如我就喜欢把西门子PLC的站地址设置成10,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

网友E:
比如我就喜欢把西门子PLC的站地址设置成10,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

网友F:
这种情况下是不行的,1)原来的屏的程序不能用了,2)屏与PLC通讯的问题,要在屏的新程序中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