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刚找到一家公司 控制系统维护工程师  在化工企业  现在我还没毕业  现在除了搞毕业设计 时间挺多的   想先准备准备  不知道在化工企业  这个职位都涉及到什么  请哥哥们给小弟点建议

网友A:
自控系统
这个要看公司对工作分工是否明细
要是不细的就会有很多接触的
但是化工厂一般自动化程度都很高
所以接触的范围还是不会小

网友B:
这个职位没听说过,可能也就是自控的意思,应该可以理解为电气和仪表维护。

网友C:
你还是要准备PLC编程,上载与下载,触摸屏的绘画与键指令。

网友D:
化工企业的控制系统维护,一般比较固定。看这个企业有多少dcs,plc。先把它们的维护手册看看。知道信号怎么处理/旁路,程序/画面怎么修改,直到怎么分析故障,清洁/更换/升级硬件。特别小心的就是,如果是连续生产,不要误操作引起停车就好了。
另外,一些国企老师傅的经验是,要把这个搞得神秘高科技点,要不,工资福利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