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如题:三菱FX2-48MR用哪种编程软件 ? 在哪里有下?

网友A:
FXGP应当可以吧;
手头没有,未查看。

网友B:
呵呵;FXGP_WIN-C及GX+Developer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有两种,楼上版主都有提到!

网友D:
用过,支持2楼!

楼主:
回复 #2 ZCMY楼
我那个GX的没有,下了个FXGP的解决了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