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西门子440通电,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望大侠们赐教下!谢谢!小弟是新手。
我测了下uc3844的5/6脚无电压,5/8叫也没有5V电压.

网友A:
电源模块坏了吧

网友B:
开关电源坏应该比较好修,自己找这方面的资料先学习一下,不要盲目下手把故障扩大了。

楼主:
是指3844吗?

网友C:
开关电源部分的故障,查一下。

网友D:
384x系列的开关电源还是蛮好修的,你找找资料先,

网友E(2016-09-09):
俺和你一样,查出原因给俺说一声

网友F(2019-07-09):
我有两台,一台上电无反应,一台报f001。能拼一台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