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13-04-08):
我公司的隔壁单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停止生产。但变压器还用着,但基本空载。现在功率因数很低,只有0.4-0.7左右。如果把无功补偿开上去,电容投入越多,功率因数表显示越是超前。也就是说,如果不补偿,则表上显示功率因数为0,如果电容补偿,则超前补偿。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支个招,像这种情况如何把功率因素提上去?(已去供电部门申请减容过了,现在已经是最低一档了。)现在由于功率因数低,那单位一直罚款,很头大。

网友A:
空载时,应当不能加电容补偿;
空载或轻载时如何提高功率因数问题,我也一直存疑。

网友B:
搞弱电的还要学习一下啊!

网友C:
看你补在哪一头,高压侧可以,低压侧木有用的!

楼主: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不补的话供电局一直扣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应当不能加电容补偿;
空载或轻载时如何提高功率因数问题,我也一直存疑。
无功补偿控制器在无负荷时根本就不可能投入电容,只能是手动投入,这样就更不好控制!

网友C:
报停!

后面凑数!

楼主:
楼上,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吗?报停的话,不就全部没有电了。关键厂区内还有人,最起码门卫还在的。

网友D:
解决办法分两步:
1,将功率因素表的电流互感器换成与你现在使用电流匹配的型号!
2,将电力电容器的容量换小一点的!

网友E:
你手动补偿一组小的超前就超吧,总比罚款强啊。

网友F:
不知道供电部门对无功补偿的处罚依据是什么。我公司的无功补偿一直保持在0.94以上,以前没奖也没罚过。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每月会奖励几百块钱。

网友E:
供电局就是看你的无功功率了,不能低于0.9吧,0.95以上还是多少就有奖励了,少了就罚款。我记得是原来我们就给罚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