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森蓝200 220kw的变频器 拖220KW的引风机 报过载 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功率刚刚同等,不好办,只能换大一个型号的了。
按我用主轴的经验里来说说:
1。降低频率,把50Hz设置为45Hz.把输出电压降20V.把转速降100转。这样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
如果还是报过载,就只能换变频器了。
2.把启动和停止时间拉长。由于风机的负载的衡定的,报警多为启动时产生,拉长启动时间也许有所改观。
监测一下运行电流,看改变后是增加了还是减小了。如果是减小了,应该可以用。如果是增加了,就只能还原。

网友B:
风机专用型变频器,120%的过载一分种,延长加速时间吧!
我碰到过很多次,延长加速时间是良方!

网友C:
我也同意2楼的

网友D:
是否能调节进风量.

网友E:
确认机械方面么有问题的话
就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变频器

网友F:
 调节加速时间!检测电流查一下定值

网友G:
变频器报过载,首先要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达到了报故障阈值,如果是,那就去解决机械负载问题了,包括机械卡死问题,如果否,那就要检查变频器的问题。先把问题点锁定,再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就不盲目了。

网友H:
同意2楼观点

网友G:
如果确实就是电流已经达到了额定电流,那就要在引风机的进风和出风口截面积上做文章了。

网友I:
是什么时候报警。是启动,还是运行过程中报警。
要搞清楚事情的发生时段

网友J:
如果是通用变频器,带大一点的风机一般都OK;
本身风机型的,先查看过载时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