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我们车间现在有一台10KV 1000KW高压电机,空载时,电流功率正常。但以加负载,电流,功率波动很大。请教各位高手们什么原因啊?我们感觉电器控制这块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咨询维修电机人员,回应说大多数是减速箱和负载问题,但减速箱也打开了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急啊!!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加负载能引起电流波动的原因很多的,例如电压波动大.负载不均匀,电机质量问题,再就是在高压盘的电流端子上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干扰问题,变速箱等水泵的话存在水瞬间抽空的问题,风机存在调节挡板来回晃的问题等等!原因很多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你写的太笼统了!

网友B:
如果空载没问题,加载有问题,怎么回事变速箱的问题呢?讲不通呀,要追问为什么?看看他讲的有道理吗?我倒是觉得,应该在电机、电气接线、干扰等方面找找毛病,电流一大就不问题,与电气有关,无法逃脱干系。相反,机械如有问题的话,空载也应该能反映出来的。

楼主:
之前的电机就波动,刚换的电机还是存在波动,应该排除电机问题,今天打开高压柜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首先应该不是缺相。缺相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会不会是高压电流互感器有问题呢?怎么测量互感器呢?用万用表测量都是导通的!其它也没什么啊?到底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