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波形

楼主(2013-04-09):
下图是我修的一台FS302变频器 15KW ,频率给定5HZ时波形图
大家给看一下这个波形主要是那里不正常,如何看他的死区时间,导通关断电压,这台变频器带灯泡输出正常,带1.5kw电机运行也正常,就是一接入设备就将模块炸了,电机是好的,整流部分炸的特别厉害,不知为何。
有熟悉变频器波形的给讲讲,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一接入设备就将模块炸了?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B:
带电机没问题驱动应该没问题,你接修的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该变频器烧坏时,模块的整流逆变全坏,模块FP75R12KT3,电容450V2200UF一个击穿,一个管脚烂断,驱动芯片TD350I坏掉两个,换上后带灯泡正常,带电机1.5KW的也正常,以为修好上设备后,触摸屏一给运行,模块整流部分再次全部烧坏,逆变U相上下桥全坏,TD350i又坏了5个,维修陷入僵局,下面是维修图片。

网友B:
电机好吗,剩下电容的容量还对吗,我量过danfoss的电容都小一挡的,还有驱动上有虚焊吗,碰到过从danfoss拿过来的板子上驱动芯片自己掉的。

楼主:
都检查了,带小电机运转也正常,电机也用另一个变频器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C: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D:
祝你早日修复

网友E:
测一下驱动电流

网友F:
你的这个问题肯定硬件出了问题,不带重载的是试不出的,是细节方面出了问题,元件上找原因

网友F:
如果还没修好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帮你解决难题,这个板的价钱不低的。

网友G:
可以考虑单板上电,但是麻烦,这样很有效果,你死区时间要用两路探头看得到,至于你的整流炸了,看看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G:
忘了补充下,整机要带有隔离探头

网友H:
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脉冲死区的问题。若是脉冲死区的问题,别说接灯泡、带电机,即使空载,也一样炸机的。
应该考虑一下几方面的原因:
1、IGBT模块质量;
2、换用滤波电容有无问题?是否容量偏小或失效?
2、驱动电路的静态负压是否正常?有无电流驱动能力?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或本身不良。
3、负载电机和现场电源有无问题?

网友I:
看看电流监测器件,如果这个有问题后经采样反馈给CPU的信号也就错误了,而CPU又根据这个信号调整六路输出的脉宽,如果输出的占空比过小也就是超过了IGBT管的响应时间后又可能炸模块了

网友J(2014-08-12):
太深奥了。

网友K:
版主修好没有啊 。。。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L:
波形检测,需要对上下桥同时检测,一般检测光耦的输入端,看导通时的波形是否有重叠,一般死区大于10US,和载波频率有关

网友M:
这个不懂,帮楼主顶顶。

网友N: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示波器测量出来会出现重叠区(楼主测量的),而有的示波器测量没有重叠区(16楼测量的),理论上来说不会重叠的。如果要测量上下桥的话,一定要用双通道测量比较的。
另外,我也试过有一次忘记了在模块的PN端装上吸收电容(0.22UF),就发生了模块跟整流一起炸掉。
示波器的波形分析也很希望各路高手能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O:
小问题,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