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用VC++6.0编写串行通信程序
   首先建立一个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SCommTest,支持ActiveX控件,电话形状的控件是在系统中注册过的Microsoft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接受缺省的选项。
1.打开串口设置串口参数
在主对话框CSCommTestDlg::OnInitDialog()中打开串口,加入如下代码: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FALSE);

m_ctrlComm.SetCommPort(1); //选择com1

if ( !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 .

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else

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serial port");

m_ctrlComm.SetSettings("9600,E,7,2"); //波特率9600,偶校验,7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m_ctrlComm.SetInputModel(1); //1:表示以二进制方式检取数据m_ctrl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trl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trlComm.GetInput();//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发送数据
  为发送按钮添加一个单击消息BN_CLICKED处理函数,选择IDC_BUTTON_MANUALSEND,添加OnButtonManualsend()函数,并在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UpdateData(TRUE); //读取编辑框内容

SendData(m_strTXData1,6);

// m_strTXData1表示发送速度命令的具体数值,6表示写数据的地址DM0006

Sleep(100);

SendData(m_strTXData2,12); //m_strTXData1表示发送时间命令的具体数值,12表示写数据的地址DM0012

2.发送命令

按照命令格式,本课题主要发送两个WD命令:

(1)数据采用十进制发送,向DM0006中写入速度指令;

(2)数据采用十进制发送,向DM0012中写入时间指令。部分程序如下:

Void CSCommTestDlg::SendData(int m_TobeSend,intm_address)

{ CByteArray Array;

unsigned char auchMsg[45]={0}

auchMsg[0]=64; // 起始标志符

auchMsg[1]=0x0; //节点号

auchMsg[2]=0x0; auchMsg[3]=‘W‘; //命令符

auchMsg[4]=‘D‘;

auchMsg[5]=m_address/1000;

auchMsg[6]=(m_address%1000)/100;

auchMsg[7]=(m_address%100)/10;

auchMsg[8]=m_address%10;

auchMsg[9]=m_TobeSend/1000;

auchMsg[10]=(m_TobeSend%1000)/10;

auchMsg[11]=(m_TobeSend%100)/10;

auchMsg[12]=m_TobeSend%10;

LRC(auchMsg,13);

//auchMsg[13] ,auchMsg[14] ,保存FCS值

auchMsg[15]=‘*‘; //命令结束符

auchMsg[16]=13;

Array.RemoveAll();

for (Count=0;Count<17;Count++)

Array.Add(auchMsg[Count]);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Array));

3.计算校验码函数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 初始值设定

while (usDataLen——)

{uchLRC ︿= *auchMsg++; }

unsigned char high=0xF0;

//high为校验码的高位

unsigned char low=0x0F;

//low为校验码的低位

high&=uchLRC;

low&=uchLRC;

high>>=4;右移四位

if(high<=9)

high=high+48;
else
high=high+55;
if(low<=9)
low=low+48;
else
low=low+55;
auchMsg++=high;
auchMsg++=low;

   此程序在VC++6.0中运行通过,并成功应用于振动磨的控制中。该系统采用OMRON XA40DR-A PLC与上位机连接组成控制系统,上位机通过串行口向PLC发出写命令及数据,PLC接受数据后,通过D/A转换模块,将模拟量发给变频器,从而实现了振动磨振动速度和时间的控制。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

听庆MM说过,感谢的可以发,就谢一下了

网友B:
VC++6.0 还没有淘汰吗?

网友C:
这个估计用的不多吧。不过还是支持LZ。

网友D:
好贴得顶一下。最近开始研究VC++.

网友E:
跟帖,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