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各位高人老师,请问下有没有欧姆龙CPM系列PLC  与传感器连接使用的相关事例   给个程序和图纸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A(2013-07-12):
请问哪一种传感器,如果是标准信号,比如:0-5VDC 0-10VDC 4-20MADC 等可直接选择相应的模拟量模块即可
例如:CPM2A 可直接选CPM1A-MAD11 ADO41 DA04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