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供电的不解

楼主(2013-04-09):
在10KV 系统中, 高压合闸线圈是直流,而且高压开关柜有各种母线,有直流母线,交流母线,电压母线。 请问这些母线都是来自哪?例如,交流母线来自哪?此外,高压合闸的直流电源是不是电池给提供的啊?

网友A:
合闸是电池供电

网友B:
直流电源要直流屏提供,电压小母线来自母线电压互感器,用于测控保护采样,交流小母线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交流小母线我也想知道,是低压配电室过来的.供照明和加热器用

网友D:
配合开关柜的配套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