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照明图问题

楼主(2013-04-09):
如图,斜杠3,斜杠4,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3根和4根线芯吗

网友A:
代表几根线。

楼主:
下图中的四根线根三极开关应该怎么接?想不通

网友B:
会不会是一根进线、三根出线。

网友C:
不给开关盒送电源,开关怎么去控制灯呢。

网友D(2013-05-18):
回复 楼主:
一根电源进线,三根回路出线

网友E:
回复 楼主:
4根线,其中一根是相线,三根是连接日光灯的开关线。用它们接三位开关理所当然啦。
看图,这些日光灯应该是应急日光灯。3根线(一根零线,一根相线,一根开关线;否则的话一根是接地线,但装在屋顶不需要接地线,所以不太可能是接地线)。断电的话会亮一段时间。

网友E:
这叫电气平面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