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电脑装的是xp系统、plc软件版本是5.4的、用原装的MPI数据线通讯不上、纳闷了就、是不是还要驱动适配器什么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装的是xp系统、plc软件版本是5.4的、用原装的MPI数据线通讯不上、纳闷了就、是不是还要驱动适配器什么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原裝線么也要分USB還是串口的,USB請安裝驅動,串口不用安裝驅動,自己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看看設定,或者截圖設定,然後再來看看你通不上的原因。

楼主:
数据线是USB的、那个驱动要去哪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装的是xp系统、plc软件版本是5.4的、用原装的MPI数据线通讯不上、纳闷了就、是不是还要驱动适配器什么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原裝線么也要分USB還是串口的,USB請安裝驅動,串口不用安裝驅動,自己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看看設定,或者截圖設定,然後再來看看你通不上的原因。

数据线是USB的、那个驱动要去哪里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装的是xp系统、plc软件版本是5.4的、用原装的MPI数据线通讯不上、纳闷了就、是不是还要驱动适配器什么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原裝線么也要分USB還是串口的,USB請安裝驅動,串口不用安裝驅動,自己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看看設定,或者截圖設定,然後再來看看你通不上的原因。

数据线是USB的、那个驱动要去哪里下、
如果是購買的線,那麼應該附有驅動光盤。

否則,你可以前往西門子官網下載。

友情提醒,西門子官網驅動僅適合西門子原裝電纜,其他非原裝電纜使用該驅動會造成不良後果。

网友B:
呵呵;要先搞清你的电缆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C:
后果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装的是xp系统、plc软件版本是5.4的、用原装的MPI数据线通讯不上、纳闷了就、是不是还要驱动适配器什么的、请各位指点、谢谢、
原裝線么也要分USB還是串口的,USB請安裝驅動,串口不用安裝驅動,自己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看看設定,或者截圖設定,然後再來看看你通不上的原因。

数据线是USB的、那个驱动要去哪里下、
如果是購買的線,那麼應該附有驅動光盤。

否則,你可以前往西門子官網下載。

友情提醒,西門子官網驅動僅適合西門子原裝電纜,其他非原裝電纜使用該驅動會造成不良後果。

谢谢你这么热情、
驱动已找到并安装、PLC的话这几天估计会不太方便、毕竟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