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一台380V9KW的蒸饭车,蒸饭车内的加热管是220V的,可以改成220V用电,工作一个小时三相电表是9度电,那如果把这台380V9KW的蒸饭车改用220V的居民用电单相电表是几度电?如果单相电是0.55元,380V电是0.97元,用哪个划算?具体是怎么计算?

网友A:
还有这情况呢,学习

网友B:
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用电量一样!!

网友C:
不知道你220的线路是否能够承受40A的电流?

网友D:
跟定是三相安全了,电源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三相的

网友E:
220的和380的电价不一样????????????

网友F:
单相电好像比三相电还贵

网友G:
三相电是工业用电,电价要高于居民用电!要是你的三相电能搞成农业用电,那才叫便宜呢!!

网友H:
电价差要考虑,但用电的合理性也要考虑。我认为应该用三相电比较合理。

网友I:
综合考虑应该使用三相电

网友J:
呵呵;改成单相电,要看属于什么性质,如果是商业用电价格也不便宜;
居民用电这个功率不一定给你装;

网友K:
你这么大的功率
居民用电能提供这么大?

网友L:
这个还真不懂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