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编码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可以直接被PLC读取吗?对PLC输入点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
是脉冲信号

网友B:
可以被plc读取,但要是有高速计数功能的输入点

网友C:
呵呵;一般增量型编码器输出的是高速脉冲信号;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可以计算;
绝对值型编程器输出的有格雷码、串行通信、模拟电压/电流等形式,二个能否接要看具体的编码器及具体的PLC;

网友D:
增量编码器输出脉冲信号,进PLC计数模块;
绝对值编码器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都有,数字信号有并行(PLC开关点输入)、串行(PLC专用接口,咨询PLC厂家)、现场总线(PLC通讯总线接口)等;模拟信号一般有4--20mA(PLC模拟量接口)和1Vpp正欲弦(专用PLC位置控制模块才有此接口,很少)。
楼主问题需要了解编码器特性与PLC的品牌,有多种可能,最好咨询编码器厂家及PLC厂家。

网友D:
编码器是个“编码”的器件,你要有“密码本”知道怎么编码怎么输出的才好方便使用,当然现在增量编码器用得比较多,知道每圈多少脉冲(编码)就可以用了,对于PLC已经是普及了,但是仍然有PNP、NPN、5V差分输出等不同的物理接口,需要了解清楚才接。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