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一台安川A1000、30KW变频器,一台重新修过绕组的30KW普通电机额定电流55A,绕组首尾端因绕电机的“神棍”没有分出来,电机送回来以后由操作工人用万用表随便量出了三组绕组,就开始接了一个随便的三角形(非电气人员),接上变频器,参数由于之前已经设置好了!开始启动:“然后10秒左右就跳脱,变频器显示:“OL2 ”。
    然后,操作工搞不懂了,就给俺们打电话叫了过去,我到了现场看了故障代码,查阅手册为:“变频器超载!”然后我先测量了电机三相绕组,阻值正常,未接地,手动盘车也未见异常!!于是将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由原来的10秒增加至20秒,将变频器的显示切换到电流监视,并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至马达的输出端电流,此时我惊呆了!!!
   启动时频率电位器已经调到了最低,由0慢慢增加的过程,发现电流大的吓人,当9HZ频率的时候33A电流,、、12HZ的时候43A、、、、30HZ的时候近100A、,钳形表的显示与变频器显示电流也一致!而且电机发出一种隆隆的嘶叫声,三相电流也不平衡,相差10A-20A,持续大概10几秒后继续出现OL2 。。
   于是我开始了故障分析:“我询问操作工,电机,变频器有没有换过,修过?”操作工:“变频器是以前正常使用的那台,电机刚修过拿回来,他们自己接好线了!并且启动不成功,还把另一台机器的变频器拆过来也装上去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于是我觉得,故障应该是出在电机上,于是把电源关闭后,打开电源接线盒,发现绕组的6个头被接成了星形,原来因该是接成三角形运行的,我又问操作工,他们说:“两种接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怀疑是否电机首尾端搞错了导致呢??看了看6个出线上也没有作任何标识,线的颜色也一样的,有点感叹,这个绕马达的很二很不专业!打心里鄙视他!!但鄙视归鄙视,事情还是的做啊,看来得让我花点时间重新找找首尾端了!!
   以上全都是在电机空载运行测试,今天时间不多,下班了!!没搞完的问题,明天继续查!!在此,我想请论坛的各位高手出招,帮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到底问题是不是绕组接错了??或者是绕组重绕的时候把线径,匝数等参数搞错了??另外变频器的参数有没有这方面问题???
   求神回复,具体处理结果明天再来回帖!

楼主:
别沉了啊,求神回复,壮我大神坛啊!!!

网友A:
我帮你分析了一下,可以肯定的说是电机绕组头尾搞错了。还有我国的电机5.5KW以上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B:
把端盖拆了,看一下绕组的头尾,然后按三角形接上去。否则你怎么去分头分尾呀?试半天时间,还不如这么拆一下子。

网友C:
单单分头尾顶多十分钟时间,何来要等明天!真神棍

网友D:
“打开电源接线盒,发现绕组的6个头被接成了星形,原来因该是接成三角形运行的”,这是过载原因?

网友E:
这样的电机怎么还敢上变频器呢?再说明知道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应该先脱离变频器试下电机。这样你那变频器也快坏啦

网友F:
先把电机绕组的头尾分好,再接成星型在工频电源上空载运行,量电流是否正常,正常后再接成三角型接变频器试机,做技术的别老想着走捷径。

网友G:
点击的头和尾找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先把电机绕组的头尾分好,再接成星型在工频电源上空载运行,量电流是否正常,正常后再接成三角型接变频器试机,做技术的别老想着走捷径。
楼主,你说的和我今天碰到的几乎一样情况,赫赫,不过我马上就想到可能是修电机的绕组头尾搞错,不过我懒得拆了去分头尾.等空了再说了.7楼说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I:
用个毫安表来测同名端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J:
呵呵;用其它变频器试也出同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你电机的原因了;
接线盒拆了,6个抽头一量不就知道了,几分钟的事~!

网友K:
电机是要分同名端,方法有好多种

网友K:
测试电动机同名端方法
IMG00164

网友K:
测试电动机同名端方法

网友L:
你先把电机的三相(U,V,W,)分好,再在三相里的线选一个做U1,V1,W1,再把U2,V2,W2,短接接工频电源试机(请空车)如果运行正常,请按U1,W2     V1,U2     W1,V2接好即可。如不能启动请把U1,U2对调,还不行再对调V1,V2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首尾端找出来了 但是空载电流还是很大啊 应该是电机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用其它变频器试也出同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你电机的原因了;
接线盒拆了,6个抽头一量不就知道了,几分钟的事~!
手头就一块数字表 首尾端不太好搞啊 所以我懒得搞了

网友M:
学习了,顺便上百度查了下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出三相绕组的A1、A2,B1、B2,C1、C2。再把三个同绕组的线头(如A1、B1、C1)联在一起,然后把另三个不同绕组的线头(如A2、B2、C2)也联在一起。接着用万用表的毫安档(直流)把 (A1、B1、C1)联在一起的头和(A2、B2、C2)联在一起的头进行搭接 ,同时用手把电机的转子转起来,看毫安表的指针是否摆动。若有较大摆动,先把A1与A2对换一下,再试一次;若还是有较大摆动,先把A1与A2换回来,再把B1、B2(或C1、C2)对换一下,再试一次; 若还是有较大摆动,先把原来换过的线头换回来,再把未换过的二线头对换一下,直到转子转动时,毫安表只有微小摆动,那是连在一起的头是三个同名端(另三个也是同名端)。

网友N:
学习了,好方法,数显表该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