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电子台秤所用的称重传感器灵敏度高不高?为什么称重时示数很稳定,而且重复性也不错。再就是电感测微仪的示数也稳定,但用采集卡(16位)测量电感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输出的信号变动较大(厂家测试没问题),除了现场干扰外还有什么问题呢?仪器里是否有什么电路可以使示数稳定?请大侠帮忙

网友A:
稳定是可以的,通过截断。但前提是,你的干扰应去除,到截断后不会变化或者依然能重复。

网友B:
啥叫“截断”?能展开解释下吗?

数显是否稳定,与软件的数据处理方法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求平均值的方式不同,显示数值的效果也不同。

楼主:
"求平均值的方式不同,显示数值的效果也不同"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用的是算术平均值法,就是多次采样,然后从小到大排序,去掉最大和最小几个值,剩下的求平均值。有更好的方法吗?我觉得数值稳定主要还是跟硬件有关,电子秤估计没有用很多的软件处理方法。硬件上我只是在厂家配套的信号调理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低通滤波电路,难道是滤波电路不稳定造成的?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硬件上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截断和平均(比较喜欢滑动)都是软件方法。截断是舍弃精度,截断误差的意思。
但前提是要硬件误差不能太大。以前实在没法,就是加阻容,相当于楼主的低通。这样牺牲采集时效,获得精度和稳定。

网友C:
 学习了
wojie.net 流量计 sure1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