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的遥控改造

楼主(2013-04-09):
哪位朋友有普通行车改遥控的电路图,行车原来是凸轮控制器控制的,现在需要改为地面遥控器控制。我参考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A:
遥控器的接收器会有一组出线(比如说橙色线对应上升,蓝色线对应下降等等,这些遥控器的说明书上会有的),将对应的信号线接入到DC24V的中间继电器上(控制升降横移的信号在接收器内有些需要是DC24V电源),再从中间继电器引电源线,修改行车控制的接触器电路!将凸轮控制器线路断开.

网友B:
LZ慢慢琢磨一下。应该就不难了。

网友C:
遥控器就几个点啊,接上去就OK

网友D:
行车是几吨的,几个凸轮控制器?遥控器点够吗?
切除电阻要靠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了,所以要增加1个控制箱。把原来的凸轮接点换成接触器接点,再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用遥控器控制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地面遥控器控制是无线还是有线?

网友F:
行车那么多点
普通遥控难实现

网友G:
我们这已经改造不少了

网友H:
搞个合适的遥控就好了,我改过几个,不过都没很简单,最大的只有15T,改完了,确实很好用!原来一个月基本要换一次控制线,现在一年多了,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I:
一般行车改造成遥控的话,速度是不能变化的,也就是说只有一种速度,遥控器也大部分是用的也是台湾禹鼎遥控器F21-E1B就可以了,控制6个方向的运动。

网友J:
……

————
qlin注:
广告内容、且与该主题无关,故以“……”代之;产品宣传,可至“买卖场”版块。
2012 04 22

网友K:
看看这个  遥控接线图

网友L:
凸轮的麻烦,他有好几档速度

网友M(2014-04-05):
这个不难,大跑左右最好用变频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