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编码器计数到,PLC中断怎么调用,不会用,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操作手册第二册,里面有说的,有需要可以加我Q一零一二三五一零九九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中断!

网友C(2013-06-09):
在子程序内编写中断程序,对应中断程序号使用FUN65和FUN69号指令、、、

网友D(2013-07-11):
使用手册II中有详细讲述,使用了哪个高速计数通道可在子程序中标记就可以调用了,手册里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