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调整的经验

楼主(2013-04-10):
只求进步:看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前辈的回答,受益颇多!
我参与的项目一般运用PI调节控制温度(138度左右),通过温度传感器PT100测温,然后PID调节输出给比例阀(有控制蒸汽的,也有控制热水的)。我在调试初期一般会把先需控制温度设低点六七十度左右,P的值输入的小点,I的值大点,考虑到如果波动太大会有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所以让比例阀慢慢的响应。然后根据实际比例阀的动作的幅度适当增加P和减小I,再观察比例阀在这组PI下控制温度的效果,假如还是蛮稳定的话,把设定温度增大到90度左右,正好可以检查下设定温度变化后,比例阀响应速度和控制效果,假如对目前控制比较满意,然后才把温度提到110度左右,继续观察和细调,调差不多了再把温度升到工艺要控制的值看效果吧。基本上这时系统蛮稳定了。当然在以后实际长时间运行时还要多观察多分析,影响温度变化的原因还是挺多的。
个人认为P的值越大,控制的输出的值变化的就越大,I越大控制系统响应变化的速度就会慢。
下面是我的点评:
你的经验很有意义,总的来说,一个系统第一次调试时一定要把“稳”为放在第一位,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更应该如此。因为不正确的PID初始参数可能导致很大的超调量,甚至会出现振幅越来越大的不稳定的现象,最终使保护装置动作,或者攘成大祸!
因此第一次调试时,可以用PI控制,给定值不要太大,增益要小、积分时间要大。投运后只要阶跃响应是稳定的,哪怕上升的速度很慢也没有关系,以后逐渐地增大增益、减小积分时间,响应迟缓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